asus A8JV 报警

楼主(2010-05-08):
asus A8JV开机能听见LOGO声音之后就是嘟嘟连续报警,屏幕不亮,测显卡是好的(用一台好的机器测的这块显卡板)。拔内存后不报警。请高手或遇到这种故障的朋友指点一下。先谢过。
显卡

网友:
北桥虚了吧

网友:
声卡电路出了问题,查一下声卡电路吧

网友:
估计是内存插槽虚了

网友:
我不是专家
肯定不是键盘问题。

网友:
我遇到过一个ASUS的,是北桥虚焊。

网友:
有没有找一根 好的内存 试试呢。

网友:
典型的北桥问题。加焊北桥一定会好

网友:
小的我没见过那问题,有可能风扇报错

网友:
北桥虚汗了,重做就会好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