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6711的困惑?

楼主(2010-05-08):
今天遇到了一个富士康 PC 915M12-GL-6LS的集成主板,开始的现象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按按主板座子处还能亮,他细看是风扇的四个脚没上紧,用起子重新拧好,可是造成主板不复位了,拆下风扇与CPU,取下主板,用表测量,L6711的各个VID脚电压是1.20v 唯独30脚没有复位电压,不知是不是芯片毁了,手里没有,不然就代换了,还请朋友们指点。

网友:
各个VID引脚电压,有可能还是U座的问题,引起VID引脚空焊或针接触不好
各VID有1.2V,证明VTT_OUT_R的上拉电压应该正常

另外这个芯片的30不是复位脚,证明谈的上复位电压,CPU电源管理芯片是没有复位脚的,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网友:
开始的现象是时亮时不亮,不亮时按按主板座子处还能亮,说明主板存在脱焊现象;风扇的四个脚没上紧,用起子重新拧好,就不行,说明板子变形了,使得脱焊位子短时间无法复位,先不急换材料,重新加焊试试。

网友:
是从PDF文件中看到的。说是复位的。我用测试灯试过,也用力压过座子没有脱焊的点呀。

网友:
个人感觉是 如果CPU座是 GBA的  估计是虚了  加焊吧

网友:
应该是U座空焊,U座加焊的成功率是相当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