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P5VD1-X无CPU供电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8):
供电芯片为ADP3181,查12脚EN 为1.2V 正常,13脚DELAY无电压,问题就出在这儿,应该要高电平,这个脚就是SS软启动脚,换相连的电容,出3V ,亮机修复

网友:
在实践中要注意
SS端外接电容如果漏电,引起SS脚电压被拉低,会影响到VCORE芯片无输出
但是,VCORE芯片因为其他原因没有输出的时候(比如EN信号异常,或者芯片本体坏),也会引起SS脚无电压

前一种情况的SS脚无电压是“因”,后一种情况的SS脚无电压就是“果”

网友:
请问楼上的兄弟,这个软启动电压是哪里过来的呢?

网友:
怎么还没回答楼上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