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击过 这样子是不是南桥坏了。没得修了?

楼主(2010-05-08):
L-VK8TM 客人说是雷击过 未拆网卡A14对地短路,拆了也是短路,但拆了后量USB中间两个阻值变大。PS-ON 3v ,强行开机,南桥烫手,就接了电源的时候南桥不热的。南桥坏了吗?
电源

网友:
基本上可以说是南桥坏了。

网友:
拆个南桥试试,不行就当练练手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

网友:
为什么不先拆个 IO 试试? 等待结果............

网友:
拆下坏的网卡芯片,测南桥的供电,如果短路,南桥必挂!

网友:
南桥决定坏了,

网友:
十有八九 南桥

网友:
我今天碰到三块这情况了..可怜的南桥

网友:
挂了/这样的板子不要修了

网友:
根据经验觉得是桥挂了

网友:
依次拆网卡——网桥——南桥

网友:
南桥肯定挂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