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M307不显示

楼主(2010-05-08):
接到一台东芝M307机器 顾客称自己拆开修过了 (该顾客以前在广达做事) 现在现象为加电不显示 将机器拆开 发现显卡加焊过 换过主电源管理芯片(ISL6237) 一个PU5的芯片 有点腐蚀痕迹   加电测试 发现不插内存电流上到0.95A 把内存插上电流到1.01A再跳回0.95A然后就不动了 先把PU5拆下 清洗干净 看了下没有腐蚀焊盘和芯片脚 将其重新焊上 故障依旧  然后换了个显卡芯片 还是一样  想想是不是北桥的问题呢 (感觉跑到显卡内存这块)各方面电压都貌似正常 加焊了下北桥  故障还是一样  这时不知从哪下手了 休息了下 想起东芝的M系列都喜欢CPU座子出问题(自己就碰到很多M系列出怪问题都是座子引起) 加焊了下CPU座子 呵呵 还是一样啊   …………没招了准备换一个北桥试下,请教下高手了 东芝的机器修的不多 不知那个PU5会不会有影响??(PU5 脚位是这样的   1,2脚都是3.3V 3脚1.8V 4脚5.3V 5脚无电压 6脚为G 7脚0.8V 8脚为G) 请问大家觉得还会是哪的问题哦  ……小弟理论知识有限  感激不尽

网友:
写的不好 请大家原谅 不过还是希望高手们能帮我解答下 谢谢

网友:
最新发现:为何这个主板的北桥是GM965???? (之前没动过的 BGA胶都在) 它有独立显卡板的  请知情人士告知下

网友:
笔记本上都是用的GM965 带集显的。有的机子用独显就把集显屏蔽了,屏蔽了的GM965芯片上有两个电容是短路的

网友:
嘿嘿  我看了下这个机器是可以集显和独显转换的 不过这都是次要的 关键是机器还没好啊

网友:
最新进展 换了北桥故障依旧 电流跑到1.01再跳回0.95不动  NND 再换个南桥 搞个彻底大修 …………豁出去了

网友:
没有什么好的办法,你就一个一个换吧,我象这样换都没修好过一台,祝你好运

网友:
看了LZ的贴子,和我现在手头待修的东芝M305故障一样,见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90749-1-1.html,请问LZ修好了吗?如果修好请回个贴,小弟在这里急切的期待中

网友:
我手头东芝的本子好几台没修好,郁闷ING

网友:
东芝的难修啊

网友:
我今天维修这个和你的一样!!

网友:
LS修好了吗?,修好的话分享一下

网友:
看样子,主板已经判决了---死刑

网友:
请大家稍安勿躁 我来讲讲

网友:
换了个南桥以后 世界突然一片光芒 NND  外接显示器 居然亮了 心中一顿狂喜  接上屏幕 ……问题又来了 屏幕不显  晕倒  !!再接显示器看  还是可以亮 不过仔细一看好像有点花屏啊  看来之前换显卡没换的好  只好把显卡重新换了个芯片 再试…… 这下都OK了  屏幕能正常显示   忍不住载歌载舞起来 。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当我把机器都装的差不多时候 准备进下系统试下 又不亮啦 以为哪里没装好  又拆开 裸板试下 又点的亮  这时该稳住……好好装 慢慢装 结果还是不亮 (电流上到1.09A 跳回0.94 再下去0.85不动了)  裸板拆出 问题来了 确实不亮  看电流估计是内存过不了 把内存重新拔下 有时可以亮 有时不行 想之前动过北桥 是不是没做好呢 将北桥重新加热了下 还是一样 现在变成这种鸟样子了 哎…………心中无限感慨!!  动的太严重了 才导致成这样    如果一开始搞南桥 这块难修主板就变成“易修”了  现在对它失去信心 实在不想再搞了 劝客户换板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