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016SW不开机寻求帮组

楼主(2010-05-08):
AOC2016SW,通电不亮灯,按键开机没反应,,电源板没有烧坏的痕迹,灯管接口没电压,按键板电压0.65V,输出到控制板的的电压2.65V,保险丝正常,寻求故障原因
不开机

网友:
看你描述的因为没有电源板输出的电压提示。我只能当电源板是好的来看。。。初步估计有可能是驱动板的5V变3.3V的供电或者ROM资料的问题比较大。。

网友:
先查电源高压一体板正常输出12V 5V 电压! 5V电压有没有输出到驱动板, 按键有没有短路 漏电

网友:
灯管接口无电压。。。。当心烧掉万用表!感觉是驱动板的电压不正确

网友:
电源一体版输出电压量了,,没有12V 5V,,只有2.3V 1.7V,,,

网友:
先查电源输出正常没有?维修有步骤的。

网友:
把基本的工作原理 先搞清楚了!

网友:
通电不亮灯就看看按键。。。再看看电源板

网友:
电源板各组电压正常的话,就检查驱动板上的各组电压

网友:
现在电源部分输出电压不正常, 你查下是后机过流,还是电源电路存在故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