硬盘不能进系统?

楼主(2010-05-08):
西部320g串口硬盘不能进系统  在dos下可以看到  可以分区可以格式   在pe下可以看到  就是不能进系统    不知道怎么回事

网友:
机器测试了没 这种情况机器的问题也很大

网友:
不能进系统的原因有很多,分区表中没有活动分区,MBR中没有引导代码,BIOS中禁止启动,这些原因都可以引起硬盘不能启动。

网友:
如果没有硬件上问题的话,多数是引导出错了 吧

网友:
确认是硬盘本身问题,就用diskgen之类的软件检查一下分区,如分区正常,看c盘是否激活,再重写mbr一下再试试。

网友:
如果在安全模式下能进入系统的话,可能是硬件坏如显卡网卡等,或者冲突了

网友:
进不了系统有没有提示什么?或者蓝屏之类的?

网友:
换了一个新的就行了   肯定是硬盘问题  分区没有问题的  我用几种分区工具都试过了  还是一样 做系统是可以拷贝 就是最后正常进系统就进不去了  最后换了一个新的硬盘

网友:
不想花太多时间在这上面  换一个新的也没有多少钱  只是有点搞不懂 就发上来问一下  也好以后再遇到可以解决

网友:
我觉得应该备份一下重要资料  然后进行低格 应该就OK 了

网友:
3# 菲克斯 这也见到你了 不是修显示器的吗?

网友:
本菜菜菜...鸟前几天就遇到了和楼主一样的问题,也一样的解决方法,现在也同样的心态来到这里。真是巧啊!我的情况是:正运行时,屏幕突变成浅黄色水平纹,无文字,接着自动重启,但无法进入系统,试了很多次,第一次显示某驱动程序(未记录)损坏或丢失并给出错误代码0xc0000001,后几次均为显示windows未能启动,请插入安装光盘,修复系统云云。由于我的在用系统光盘丢失,无法试验,就用已不用的原oem xp光盘意欲在c盘安装系统,一系列操作后,安装顺利进行,第二次重启后,显示windows未能启动,此时还能听到硬盘似乎是突然停转的声音,试了很多次都不行。又用我的移动硬盘备份和诺顿save&restore 2.0的恢复光盘进行全盘恢复,但都在38%处报“应用程序发生异常unknown software exception(0xc000000d),位置为0x009a52c2",这样一来恢复也失败了。换上新硬盘,把备份恢复进来,重启后成功进入系统。

补充:原硬盘在诺顿恢复环境中能够浏览,拿到某电脑专卖店在Win PE下能够格式化,安装,浏览文件等,但就是不能进系统。最后师傅用某软件检测了硬盘,对我说:“看,光标停在这里过不去,硬盘有问题,要换盘”,我答:“正合我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