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LXB-F17069HB刷新频率问题,谁能解决?

楼主(2010-05-08):
今天修到一台联想LXB-F17069HB,在分辨率设为1024*768 刷新频率为60表现为如图
在刷新频率为75表现正常,现在换了STA524A ,TDA9116,存储器都是一样,不知道怎么修,请高手解决。
联想

网友:
你做了哪些检查,场电路的供电有没有问题?

网友:
场部分电压没有问题,楼主可能看到有三条横条,实际没有,主要是右边上那黑的

网友:
有电容爆浆 大概在6V 或80V

网友:
已经检查过没有电容爆的情况

网友:
感觉应该检查一下视放电路,先查一下视放供电。

网友:
查二次升压管(场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