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912SW+ T96MM5MYH4ACNNJ数据

楼主(2010-05-08):
AOC 912SW+ T96MM5MYH4ACNNJ数据 AOC 912SW+

网友:
我下载的是这个文件,实验成功!
http://www.chinafix.com.cn/viewt ... 762&highlight=912SW

原故障:不接VGA一切正常,接VGA信号3-5秒左右就成待机了,开始还以为驱动主芯芯片挂了。。。。换驱动太费事还浪费钱,于是就拆了一废板的24C16WP然后一刷,OK。。。连续测机1天一切正常,交工。

记得联想还是AOC有一款驱动板特别爱坏(驱动板不大,绿色,四方形,记不住型号了。。。)

说句题外话:希尔特580U,的座子咋那么爱虚啊!!!!!动不动就接触不良!03。04。07,08接触不良。。。。动不动就出现这样的对话,纠结呀。我的转接座就没有低于160元/个的。有的都快300元/个了,郁闷死了。
汗。。

网友:
我的580u也是这样的,不过这个功能我比较喜欢,因为可以保证烧录质量。您烧录过PLCC44的mcu么。我买了一个简易的和一个弹跳的都不行。结果打客服才知道,必须是PLCC44转DIP44。plcc44转dip40是不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