免费的硬盘底层诊断工具

楼主(2010-05-08):
HDDScan是一个运行于Win2k/xp操作系统的免费程序,不但可以对ATA/SATA/SCSI等接口的硬盘进行诊断,而且还支持RAID阵列、 USB/Firewire(1394)接口的硬盘、Flash卡等存储设备。它执行的是标准的ATA/SATA/SCSI指令,因此,不论是何种型号的硬盘都可以使用。它的功能有:扫描磁盘表面,清零,查看SMART属性,运行SMART Selftest测试,调整硬盘的AAM(噪声管理),APM(电源管理)等参数。

网友:
下了,还没用,不知道在WINDOWS下低格盘子会怎样,先谢谢了。

网友:
看一看我这3分花的值不值吧

英文版的

网友:
硬盘的维修好不好学,看看。

网友:
这个N年没出新版本了 先试试看

网友:
也没个图,是什么东西呀,下来看看再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