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99D开机有进LOGO的声音屏不显

楼主(2010-05-08):
开机能听到进LOGO时的声音。此机用的是G86-703-A2的显卡板。因为手头也没有此显卡板代换。先排除屏问题。外接也不显。怀疑显卡(通病)拿下来重做还是一样。显卡跟主板的接口都已经加焊了,观察过显卡板也没掉件。后来听淘宝的卖家说此显卡要刷BIOS。在此请有此机型BIOS的朋友分享下。不胜感激。刷完亮机供大家一起学习!   在此先祝各位生意兴隆、财源广进!

网友:
把北桥重做了 就好了 撒

网友:
换显卡吧,我也碰到过换个新的就好了

网友:
能听到开机声音应该不是显卡的问题

网友:
是显卡的问题,我今天就修到台

网友:
这是ANVDIA北桥的问题(南北桥一体),这个芯片容易坏,我修到一台跟你的故障一样,本想重做北桥,结果把芯片做短路了,换了一片新的芯片后故障解决了

网友:
后来又加焊了显卡板接口处就好了。

网友:
一般还是显卡的问题。LZ这个情况要少点

网友:
打一下从北桥到显卡的那32对偶合电容,两边都要量,如果有不一至的那就看一下是显卡那边的还是北桥那边的,在哪边就焊哪个就行了,我修过一台摔了之后北桥脱焊的。

网友:
同意楼上的说话

网友:
我手上有两台啊,显卡做了,北桥做了,看论坛有的说是北桥,有的说是显卡,有的说是屏上没有3.3V,我都郁闷了

网友:
重做北桥,此机通病为北桥虚焊

网友(2010-06-07):
NB问题很多的,你加焊不好就应该焊NB

网友:
此机北桥有问题应该不能正常跑马吧 能听到声音应该跑马正常啊

网友:
先用风枪吹北桥确认一下故障,这种情况北桥占60%显卡占40%  这种情况我见过很多北桥居多,显卡但是也有!记得先用风枪吹,不要盲目的用BGA!

网友:
应该还是显卡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