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纯平显示器故障求助大家~~

楼主(2010-05-08):
接一台LG纯平显示器,型号为:FB775C-EA
故障现象是:客户拿来时通电后,指示灯是红颜色和黄灯交替闪烁(也就是说:通电开机后指示灯亮一下红灯,再亮一下黄灯,就这样交替闪烁),拆机后80%都开焊了,据客户说2年都没有用了,现在想修起来作为办公用,经全部补焊后,故障依旧,测5路电压,12 V 偏低,后换行场扫描IC后,现在故障变为:一开机就听到“哒~~哒~~”声音,并且”哒“的一声,指示灯跟着闪绿灯一下
请问一下各位老师们,是不是高压包坏了,能否给个思路,在此先谢谢了!

网友:
以前也遇到一台这样的,难道是通病?

网友:
断开行扫描的供电,接一个40W灯泡试试

网友:
某些电路不正常导致了保护,你先用电吹风吹吹管座,高压帽。吹吹板,不行的话就得坚持了。先检查电源。不行再跟帖问。。

网友:
和我現在手裡的這台一樣!繼電器一直响!
新手同求!

网友:
先谢谢各位的回复帮忙 现在正在订货高压包 等换后有结果了再给大家一个交代,谢谢各位帮助

网友:
回答各位:今天高压包到货,换后故障排除,故障到此修复成功,借此贴感谢各位帮忙回复解决,谢谢啦,由于不会重新编辑此帖,只有这样告诉大家了,再次感谢各位,感谢感谢

网友:
谢谢,我的也是这种问题。正在努力中。。。。。正在怀疑我的行管和高压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