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L 848P 不通电 针脚的对地脚值变大没对地我随便接到了对地上 为什么还不能通电

楼主(2010-05-08):
针脚的对地脚值变大没对地我随便接到了对地上 为什么还不能通电   高手帮忙下啊  针脚电压正常

网友:
开机针上有电压,不代表着短接就可以通电。开关针到IO/南桥,IO到绿线,开机电路中各器件工作条件.......
这些都是影响正常加电的。当然这不包括板子上有短路的地方造成的保护断电。

网友:
2# 凝海    绿线是什么东西呢?   麻烦解释下我不太懂

网友:
绿线是ATX的PSON线
LZ,建议在论坛潜水学习学习吧
非常基础的知识不具备,是修不了板的

网友:
4# 逸风    呵呵 ··谢谢指导  我以前学的时候 没用英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