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I_VREF和HI_SWING是啥信号

楼主(2010-05-08):
HI_VREF和HI_SWING是啥信号?是谁给谁发的.我的一865板前者电压0,后者0.8V不知对不,无图不知去向.请指教,谢谢了.

网友:
前者应该是一个什么参考电压,后面一个就不知道了

网友:
谢谢报务团队..我也觉得是一个参考电压,板上在南桥边标着HI_VREF,我量是0,好象电压不对,但不知这HI是啥意思,整板供电正常,不跑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