场效应管

楼主(2010-05-08):
请问在路的场效应管怎样才算短路啊?是不是一枝响就是啊,还有到底怎么分输入角和输出角? 谢谢

网友:
G栅极(控制),D漏极,S源极。分N沟道与P沟道,前者高电平导通后都低电平导通。
具体的可到新手区学习。

网友:
.........在路的话不准,G(控制),D漏极,S源极。分N沟道与P沟道,前者高电平导通后都低电平导通。

网友:
谢谢啦,我就是在主板上分不清输入与输出和控制,

网友:
请问具体在板子上怎么判断场管的好坏?

网友:
楼主看看这个帖子把 相信你会学会http://www.chinafix.com.cn/thread-169242-1-1.html

网友:
在板测只能猜作,和三极管不同,三极管在板量有正反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