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索尼TR5C笔记本没有声音

楼主(2010-05-08):
本人有一台TR5C笔记本,没有声音语音有用,驱动装的对的,是不是声卡板子坏了,想买个声卡板子换上

网友:
接耳机有用吗......

网友:
不行的话,可以买个USB 声卡,虽然麻烦点,但是换板的话 代价就大了http://search.taobao.com/search? ... p1&support_cod=

网友:
耳机也没有用

网友:
声卡的问题撒 这个不好查撒 找图纸慢慢修

网友:
注意一下声卡板接口线下方的几只0欧电阻,量一下看是否有开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