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学习求助

楼主(2010-05-08):
由于加入论坛不久,第一次发帖,问题可能比较简单,由于才起步,请大家多多谅解。
本人在检查一块MSI 845E主板。该主板不能触发开机,于是本人开始检测电源,直接短接绿线与黑线 电源风扇能转,于是开始打ATX电源对地阻值,发现都正常。随后开始跑开机线路,在跑到绿线与I/O芯片的线路发现怎么也连不通。我分析是否是绿线与I/O芯片线路中的那个三极管的问题。
请各位大大指教新手的思路与判断是否正确?
再次感谢!

网友:
没有图纸,你只能跑线路找啊。至于如何跑电路,可能通过几次交流是无法领悟其中的要领。
1:多跑多练。
2:多看别人的维修案例,看别人怎么跑的。
3:新手区有关跑电路的贴子非常多,如需要,见意去学习一下。

开机电路中就那么几个件,多看看,如果还是理不清,可以提问,我们会尽力回答。

网友:
不触发-----开关针是否有高电平?

网友:
检测南桥晶振看有没有波形。

网友:
绿线不一定就直接连接到IO
既然知道中间有可能会有一个三极管
顺着绿线开始跑线路不就得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