奇怪,要吹风的打印机(附LQ-670K维修手册)

楼主(2010-05-08):
极度郁闷,epson lq-670k 时好时坏,坏是全部灯闪烁。坏时,只要用吹头发的风筒吹一下就可以了(冷风档),但过一两小时,故障重现,全部灯闪烁。再用风筒吹一两分钟,就可以了。
开机后有很低的,很小的滋滋声。好似负载过重类似的声音。
电源部分肯定没问题,因为换过电源板。虚焊应该没有,板上的零件差不多都补焊过了。没发现漏电电容。我有英文维修手册,可英文看不懂。
主板(控制板)被鼠尿尿过。
各位高手,有什么高见?
附LQ-670K维修手册将z01,z02后面的zip去掉。再解压即可

网友:
自己都会说啦。。主板泡过尿。。洗洗更健康啊。。洗完再加焊一下

网友:
当然清洗过,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