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as007s

楼主(2010-05-08):
华硕as007s是什么芯片啊华硕p4s333/c内存主供电电压偏高为3.3伏其余的电压都正常咋办啊

网友:
有几个脚?

网友:
这个芯片是哪里的?如果是华硕主板上,就可能是他专用的开机芯片;内存供电偏高查查MOS管及驱动芯片工作是否正常稳定,多是驱动芯片故障。

网友:
查内存供电管,找到后查G极线路

网友:
AS007S 是控制PCI 的
内存电压偏高和这个芯片关系不大

另外不知道LZ检查的是内存槽子的那个引脚,测内存工作电压应该测第7脚。

网友:
楼主你测的是哪个脚的电压?

网友:
[/b是168脚的电压
是3.0v

网友:
回复 网友A:

内存电压好像由2030的八脚元件产生的由ASB100控制四个脚(连在一起的)

网友:
还有个APL1581

网友:
内存电压好像由八脚的2030产生各位帮忙
参考一下啊(其中有四个脚连在一起由ASB100控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