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S G33T-M2 内存电压低

楼主(2010-05-08):
顾客发过主板来时,内存供电上下场管被拆走!采用FP6321加场管供电,找了两个场管焊接上后,电压为1.59V。内存的对地阻值也正常!手上也没有FP6321这样的电压IC,请问是不是桥有问题,还是其他问题!

网友:
找到此IC换上再测供电是否正常

网友:
论坛上有人说用9214换了就好了
LZ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