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0没待机电压

楼主(2010-05-08):
今天又遇到一个T40的机子,上午可以开机的看电影上网都没事,下午没有待机电流,量了一下1631有供电,7,28脚没工作电压,21脚没有电压。
不知道是1631出问题还是其他的问题,21脚没有5V应该从哪里查起。望高手指点一下给一些思路。
我现在没在公司,待会量一下,23脚,9脚的基准电压。

网友:
来人看一下呀。

网友:
你量一下23脚有没有高电平

网友:
21PIN没有5V,可能是SHUTDOWN#为低电平,或是21PIN负载过重
你那机子可能是SHUTDOWN#为低了,查查有没有电压过载或是温度保护出问题了

网友:
23脚的开关信号要有3.3伏。后才有21脚的5伏。23脚的高电平来自TB62501的59脚经上拉电阻过来。实际是由TB62501的52脚发出高电平。及LM26两个过第5脚发出高电平来实现1631的23脚3.3伏开启电压。

网友:
你查查东芝芯片的条件是否满足

网友:
东芝芯片的供电正常吗?

网友:
东芝芯片保护了

网友:
5楼说的很对,那是1632的开启信号,除了TB的PWRSHUTDOWN#还有一个SHUTDOWN2#发到1631的23脚,在这儿之前还有就是TB的58与内部的复位,

网友:
查下看1631的线性电压有没出来,还有3V,5V开启信号

网友:
R413   你看看  80%

网友:
谢谢各位大虾,原因已经找到了,东之芯片没有焊好了,虚了。

加焊一次OK了。

网友:
我是一位初学者  我想问下高手们 东芝芯片是什么? 详细点  谢谢
希望高手可以解答

网友:
我想问下,1631的条件都有,没3V和5V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
楼上的兄弟。如果没有三五伏。1631的条件是不会都有的。如果三五输出有问题过流过压或欠压而保护的话。立即会拉低7脚28脚的开启电压的。并且芯片会自锁。

网友:
有电路图还是很好修的哪里没电就查哪里

网友(2010-06-08):
本子上的小芯片就是难焊,焊不好就会虚, 我都是焊后用针划一下看有没有没焊好的,

网友:
先查TB62501的42脚大约23V57脚16V59脚3V10脚11脚RC震荡,
PMH4的7脚接收到TB62501的59脚送过来的3.3V开启信号后25脚26脚RC震荡再由43脚输出3.3V给TB62501的63脚跟64脚同时也给1631的7脚跟28脚作为开启信号,
TB62501有了开启信号后52脚输出总开启信号3.3V给1631的23脚,1631在22脚有16V23脚有3.3V,7脚28脚有3.3V后在21脚输出VL5V跟9脚输出REF2.5V,只有这些芯片工作正常了才会有    3M   5M 1.2M   1.8M   待机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