怪怪的IBM T42

楼主(2010-05-08):
今天接到一台T42机器不开机,加点发现待机0.21A不触发有短路现象,拆机单板试待机仍是那么大,观察发现网卡口的D104已经冒烟,同时南桥有发烫,D104是网卡的保护二极管,初步判断应该是雷击造成,直接拆南桥后,待机降为0.09A仍大,又把网卡芯片拆掉,待机0.02A正常,大喜,直接拿一新南桥装机,待机又上到0.17A不触发,南桥又有发烫,以为南桥有问题,又换了第二第三个还是这样,不知是哪里造成的,有没有人遇到过类似的故障啊

网友:
主板的各种电压有不,看看是不是哪地方有短路呀。

网友:
检查1.5V有没有?

网友:
查查是不是南桥所有待机电压都来了,少一组电压南桥要发烫的

网友:
再仔细检查一下其他的PCI设备有没有短路的

网友:
楼上说的所有南桥待机电压是啥意思啊
具体是指的哪些电压
能不能说的详细点

网友:
缺电压 南桥是会发烫的 北桥也是这样 看看哪个供电没有出来吧

网友:
现在有3V5V还有1.2V其它电压都没有了
不知道南桥待机是还需要哪些电压
请小组协助一下

网友:
下个T42图纸就知道了呀

网友:
重点查查短路吧,

网友:
这张机器的帖子论坛上很多,,楼主多看看也许有效果的

网友:
看看PCI其他的有没有短路,看看图纸,南桥缺电压也会发烫,但是你这种估计是有短路!

网友:
这个应该是少1.8转1.5电压

网友:
按图索骥吧!!!!下个图对对

网友:
谢谢各位的支持
t42今天解决了 原因是待机是缺一组1.8V供电没出来

网友:
呵呵 正想叫你看下1.8M  你就说出来了 IBMT4系列很多都是1.8M不出来

网友:
小黑修的比较多,这样的问题也多,少电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