俩电源都是一个毛病、航嘉电源

楼主(2010-05-08):
电源可以强行开启, 测试电压全部正常, 一上板子就无法手动开机还得强行开机,是什么问题呢
开启

网友:
确定了是电源还是板的问题了吗

网友:
紫线正常吗?你量的电压值是多少?

网友:
你能量一下 主板power针上 有待机电压吗?

网友:
我遇到过同样故障,打开电源,查紫色5v的滤波电容,肯定有问题,同型号代换。

网友:
恩 这个可以肯定
寒心恋雪

网友:
正常 5V
凝海

网友:
开关针有3.3V左右的开机电源正常
宁津维修

网友:
是不是PG信号有问题啊?

网友:
其它都正常的话,就只剩下PG信号了。短接PS-ON看看灰色线有没有5V左右电压。

网友:
待我看看去
龙芯电脑维修

网友:
电源不工作的时候 有5v电压 强开时0v

网友:
带不动负载,不接主板,接假负载试一下呀

网友:
求学的菜鸟
你这个是+5VSB电压,还是PG电压啊

网友:
以前我有一个电源,金河田的,nf3芯片组,用此电源,要隔3分钟才能点亮,天越冷等待时间越长,845的主板都没有问题!我估计还是5vsb的待机电流不够

网友:
不好意思 刚才帖子都发出去了一小时只能发6贴,
刚才是量错了 量绿线了, PG不工作时0V工作时5V的电压[url=http://
[b]
易云华

网友:
电容 我拆下来量了一下对着了, 反正都拆下来了 我换了个2200uf的 原来是1500uf 上电跟原来故障还是一样、、
龙芯电脑维修

网友:
先检测辅助电源,带负载试试,带个汽车灯泡吧,12V的。记得测量整流二级管呀,还有LM339的各脚电压,TL494的供电电压及滤波电容,还有基准5V电压

网友:
看一下电源里面的电容有没有坏啊

网友:
按带负载能力差思路修吧,看用了多长时间了,拆机看的睦电容等件。

网友:
修复了 一个电源,这个是连接紫5V电容 出现问题, 还有一个电源5VSB 偏低, 电容没有出现问题, 是不是芯片出现问题了??

网友:
供电不足吧.更换两个大电容.

网友:
我也有一个这样的电源,开不了机

网友:
查紫色5v的滤波电容

网友:
短接PS-ON看看灰色线有没有5V左右电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