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W300短路维修!!

楼主(2010-05-08):
     今天接同行送七喜KW300 ,同行说不触发!加可调电源一看,电流一下跳到0.15马上到0, 再就保护了!明显主板短了!拆开仔细观察各电容、供电管、芯片,没有明显烧坏情况!用表测得是主供电+PWR_SRC对地短了,没有一点阻值,下图纸仔细观察主供线路走向,观察最有可能坏的地方!先取下MAX8734A、MAX8743!一测故障依旧!再就是电容了,可电容实在是太多了,不知从何下手!想到同行送机时没带电池,想到可能是电池坏了怎么的?就先从电池管理这一部分开始查!拆了PC155后,一测不短了,换一个加电OK!!

网友:
'"用表测得是主供电+PWR_SRC对地短了,没有一点阻值""?????什么意思啊 ,没看懂

网友:
一般这样的我都先拆电容

网友:
直接加电烧很容易就知道了

网友:
这种情况(一点阻值都没有)直接加电烧好像烧不出来啊,我也是一开始直接加电烧啊,但温度不明显啊!

网友:
感觉有个时候确实温度不是很明显,还是基本功扎实好,学习中

网友:
一般這樣的機器.看電容就可以看出來了哦,電容兩側有發白,要不發黑,呵呵.

网友:
PC155是什么啊,楼主没说清楚呢

网友:
楼主说的就是19V滤波电容短路

网友:
回复 网友A:

两次大电容击穿都没有发现有什么异常?难道观察得不够细致啊。以后遇到得在仔细看看。我维修主短路的也是一个一个的拆电容。

网友:
PC155是什么啊,楼主没说清楚呢
引用 网友B:
看这个本本的图纸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