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X31 内存槽问题。

楼主(2010-05-08):
前两天接了个IBM X31本子,内存槽子坏了。是DDR1双面的内存槽。想换槽子但是X31的又比较特殊,问了好多家都没有这种槽子。手上只有通用的DDR1双面槽不过底部针太多根本插不进主板,不知道把底部针剪了和X31的一样能不能用,有没有人遇到过和我一样的问题的?是怎么解决的?谢谢!
主板

网友:
在淘宝网上大把

网友:
那种槽是比较常见的,换的板多了就有

网友:
补焊就应该能解决问题吧?非换掉槽不可么?

网友:
加焊应该就可以解决啊,不会非要换把

网友:
直接加焊吧,,不需要换吧

网友:
不是加焊就行的,不是说了吗槽子坏了。已经被别人搞掉了一个口了。

网友:
谢谢楼上几位了,槽子在淘宝上找到了,全新的要30块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