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F6500显卡维修一例

楼主(2010-05-08):
客户送来一机器,花屏,看显卡风扇不转,叫老婆换上了,除尘,
然后就进不了系统,开机显示显卡信息,然后就一光标在闪,换显卡正常,上诊断卡停在2B,显卡ROM处。
拆卡风扇仔细看了下,发现有一线有划痕,可能换风扇的时候弄伤,焊接上机进系统,修复。

搞维修的一般都很乱,难免会磕碰,还是要小心避免了

网友:
显存有坏的,或者GPU空焊

网友:
座维修的还真要小心+细心+耐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