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无线上网问题

楼主(2010-05-08):
两人共享无线路由上网,一台没有问题,而有一台7天有3、4天上不了,无线上不了时插网线又可以。
本人在其上不了时装了个无线网卡,装好后可以上,但重启又不行了。
这是什么问题,请高手指点

网友:
首先排除系统问题吧。

网友:
手动配置IP看看

网友:
无线上不了时看IP地址是否正确、收发包是否正常、若都正常IE打不开看QQ正常否,还不正常就要考虑重做系统了,

网友:
先ping网关看能不能连到路由,如果可以的话ping百度,可以的话就是浏览器问题。如果不可以,手工设置DNS就好。 如果ping出现错误可以尝试命令netsh reset winsock

网友:
他说他的系统重做没两天

网友:
IP和DNS都设置了,现在搞的连续三天都不能上网了,以前还会这样,他说我是不是设了什么没变回来,真是郁闷

网友:
回复 网友A:
启用了DHCP不用设IP也行的,但我也设了也不行
连不上时热点都没有,根本就是单机一台

网友:
连不上时 刷新网络可以看到无线路由吗

网友:
你把1394连接关了(禁用),就可以了!

网友:
回复 网友B:
这样真的可以吗,你碰到过这样的问题?
关了为什么就可以呢

网友:
你关了1394后是不是可以了?

网友:
系统   或者  配置  。。。。细查

网友:
上不了信号有吗

网友:
路由是不是工作时间长了?重启看看能不能连上

网友:
重接一下无线网卡

网友:
回复 网友B:
我昨天去他看他又可以用了,他说联通的人来改了下IP
我看了下就把最后一位,我设的102改成了12
我想不是这个问题,不知道他能用多久

网友:
俺遇到一次,HP6531S本本无线上网和你的现象差不多,后来更新了无线网卡驱动后,上网正常。。。

网友:
先排除一下软件问题,再排除硬件问题。

网友:
回复 网友C:
那我给新装了一个新的无线网卡应该和重装一样啊。问题依旧。
而且我把其它的连接都关了

网友:
无线上网对供电要求很严格,适配器输出杂波太多会影响。
以前修一台机不认无线网卡,缺1。5V飞线用铜丝不行。一定要用有皮包着的线,而且要从电感处才行。
甚至有的时候电池也会影响,另外有些网卡发热量大容易坏掉,像5100

网友:
建议重装系统,这个问题我也曾碰到过,怎么装驱动都没用,最后重下系统再装驱动就好了,你可以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