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如果遇到内存问题,什么跟客户报价

楼主(2010-05-08):
直报主板还是说,主板跟内存都有问题,客户离开了或者客户是同行

网友:
先是说主板有问题,而且还要具体地说是内存供电有问题。然后再说主板已经修好了,但内存也要换,因为内存供电管烧了把内存条也烧了。

网友:
这人太有才了,这里只讨论技术不讨论价格:-)

网友:
呵呵这里都谈技术 正多挣少是你自己的事了

网友:
跟什么人讲什么话,最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