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淘宝上淘了块福禄克27,有在用的或者用过该型号的请进来

楼主(2010-05-08):
自己用的机械表南京表跑跑线路还可以,读电压不方便,配合一块DT9207的国产表凑合用了两三年了,终于准备换块数字表了!银子不够多,比较了好久,只好淘了块二手福禄克27的表,300大洋,要过两天才能到手,想问下坛子里的兄弟有谁用过或者在用的,这个型号的资料国内很少,实际使用怎么样?本来想淘块福禄克111或者112的,超过450大洋了有点舍不得!这个27的比17B的表要好一些吧(自己也没用过17B的,只是听说17B的速度太慢了)?以下就是27表图片。 另外就是该型号电池咋样?电池使用时间?不会是电老虎吧?

网友:
没用过,个人感觉这表工具一般的就行了

网友:
那就是111的,420大洋配的是普通表笔呢,仅仅多个电容档位可以测量10000uf。多了一百多啊
!测大电容用的少,主要的还是电压和电阻功能。还有耐用性和电池续航时间。

网友:
27也是不错的一个表,是用9V电池的,很省电的,当然也要看你怎么用。17B是没得比的。我有几个朋友用,就是大了一点。是个军用表来的,很牢固。

网友:
27的使用寿命差不多了
300性价比不高

网友:
呵呵,你是买对了.比17B强太多了,唯一的不足是没有电容测量功能,另外,这表没有自动关机功能,要注意.

耗电倒是不多,FLUKE 27/FM,静态电压0.52mA,交流0.660mA  R短路=1mA
具体可以参考: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117
http://bbs.38hot.net/read.php?tid=27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