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BL51笔记本屏线的引脚定义谁帮解答下

楼主(2010-05-08):
发现  高压条坏了    只能找个通用的高压条换上   ,但是屏线让我难产了 ,都搞不清哪个接哪个了
屏线有:蓝绿橙黑黄 这几种颜色,请问我改怎么接线

网友:
高压板需要屏线引脚定义吗.

如果只是修亮不要求调亮度还有上面的发光二极管的信息线的话应该是几分钟就搞出来的啊.

网友:
先判断vcc gnd 然后将其余的线链接高压开启端。可以亮的就是开启线。再去找调节线。方法同上。

网友:
不知道是不是和台式液晶的一样,只接VCC,地和Power on/off就行了

网友:
你先开机  把原来的高压板上的线上的电压弄清  在把他对着  通用高压板焊上不就行了    很简单的  多弄两回  就明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