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芝A80键盘连键

楼主(2010-05-08):
这个机器拿来的时候,就是键盘有的键连键,刚开始的时候以为是键盘的问题,换了个新键盘,故障依旧。拆开维修,没发现什么问题,键盘脚位阻值正常,没有短路。最后没办法只好换着试,把IO换了,键盘信号线的电容全部拿掉。BIOS换了。故障一样。外接键盘是好的。请高手指点。

网友:
看LPC总线有不有问题

网友:
南桥的问题

网友:
南桥跟他有关系吗?回复要慎重。是不是键盘插座那虚汗啦。仔细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