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桥故障为什么会导致CPU不工作

楼主(2010-05-08):
可以加电,但不跑码。后经两个师傅确认故障在北桥,我就想不明白,北桥故障跟CPU不工作有什么关系?

网友:
VCORE对地短路或者北桥通往U的数据,信号不良都可能

网友:
北桥有故障,无法发出北桥电源好信号(**PG英文差,记不得了)给南桥,所以全板无复位,CPU怎么工作?还有就是北桥会发出CPU电源管理芯片的EN信号驱动CPU供电电路,使其产生核心电压。全部基地上面看到的。谢谢

网友:
启动过程中,CPU-北桥-南桥-BIOS-南桥—北桥—CPU,北桥坏了,总线不良,谁来下达复位命令......
这只是其中一个点,说这个是让你知道,CPU不工作和北桥真的有关系,而且关系很大。

网友:
北桥有问题 当然会影响CPU的 CPU的工作先决条件是:得在南北桥基本正常的情况下才能工作

网友:
乐天师傅:我想知道的是CPU不工作与北桥的关系。这么说CPU的工作条件之一:北桥必需是好的?也就是说CPU不工作,跟南北桥都有关系,是这样吗?

网友:
楼上说得好,上面的流程中,其中一个出问题都会造成无RST,所以在实战中,我们常遇到无北桥供电或是供电异常都会造成无复位1!!这个问题有技嘉的主板上常见,还有AM2    939上基本都存在这种问题

网友:
LZ对上电时序可能不是很清楚吧

网友:
北桥故障肯定CPU不工作了,呵呵

网友:
谢谢各位的参与与支持。有点明白了。这里有你们真好!我今天 碰到的就是一块技嘉754的板子。第一个师傅说是核心电压有问题。第二个直接就是北桥问题。对于这我样的学徒就搞不懂了。见笑见笑。

网友:
希望楼主把上电时序给好好的看一下!你就能明白了!

网友:
修板子经常可以看到 北桥缺1.2V电压导致CPU不工作的!

网友:
郁闷啊!我也碰了个板子!很是奇怪!加电不亮!上负载各电压均正常!一上CPU后CPU就没有供电了!而且无复位!鼓80%的电容!换完故障依旧!是不是也是北桥有问题了?

网友:
CPU-北桥-南桥-BIOS-南桥—北桥—CPU

网友:
上电时序确实不懂。有哪位可以介绍下吗?

网友:
地址线一脚开路CPU都点不亮的

网友:
CPU的复位和信号通过北桥进行传输,北桥短路也会导致CPU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