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跑码?????

楼主(2010-05-08):
今修一主板,故障为不跑码,经测试,各部位供电时钟复位均正常,于是清了COMS,换了CPU,故障依旧,于是又压了桥,座,还不跑,有刷了BIOS,也无济于事,最后换了I/O,还不行,各路英雄好汉,有哪位能给予指点迷津!!!!!
cpu

网友:
主板型号、报一下

网友:
如果各部分电压 时钟 复位都正常,那考虑一下DMI总线,FSB,更换一个BIOS。

网友:
ad线是否断路!

网友:
如果电压都正常,CPU座可能虚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