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有时跑码有时不跑码

楼主(2010-05-08):
精英P4M800-M7 REV:3.1      15-P35-013101 主板
请给个思路
新手、请说详细点

网友:
再不跑码的时候,压下北桥,南桥,或是CPU座试试,看压哪个的时候能跑,或是怎么压都不跑。

网友:
桥或座有虚焊的,查一下全板电压。

网友:
先对南北桥进行一下加热.这种情况可能是桥冷焊了.

网友:
南桥边上那个小晶震好像没得电压
还有我什么东没动的情况下现在变成点不转
开机针角有电

网友:
刚才又看了一个
CPU针角
复位电压不对
没得1.2V
只有0.3左右

网友:
跑码时它就有1.2V了
请问是哪里出的问题

网友:
应该是桥或座有虚焊的,按压试试

网友:
多半是座子坏了  不是插针的  就换

网友:
座子通病。

网友:
不跑马时用镊子碰一下晶振看能不能跑马?如果可以换晶振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