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旭日150短路故障一例

楼主(2010-05-08):
故障机型号:联想旭日150  板号:LA-2201
故障现象:不通电,待机电流oA
拆机…………

1;拆完机,测量无+3VALWP +5VALWP,量其对地电阻无短路。正在观察板子,忽然 电流打到3A多,稳压器跳表。
    一细查,发现PQ5烧坏,更换掉

2:更换完PQ5,测量PQ5输入有18.5V的电压,输出电压0.8V,异常。测量其输出端电阻正常无短路;查其G极电压17.7V,不正常。

3:依照图纸,检查PQ5的G极回路,找到PQ9。测量PQ9的G极电压,0.2V。PQ9处于截止状态

4:开始找造成PQ9截止的原因。
    PQ9 G极接有三路信号,分别是:ACOFF# 、PACIN、ACON.
    测量PR32,左端高电位,右端低电位。PACIN信号正常
    断开PD6,切断ACOFF#信号。无果
    只剩下ACON了

5:接下来查ACON,测量PU1 LM393的7脚,低电位;6脚3.3V,正常;5脚0V,异常。PU1的5脚电压是由B+经PR17,PR19分压而来(此处的B+只能提供低电流)。测量PPR17的B+端电压,只有0.8V。看来是B+出问题了

6:继续查B+

   顺着图纸往前查:发现PD4负端有18.9V的VIN。手摸PR168、PR9、PR11、PR13四个电阻。温度相当高。看来是B+后级短路了。
   断电测量B+端电阻,无短路。
   继续通电,手摸板子上的一些大元件,南北桥EC,均无异常温升。(笔者按: 当然无温升了,过载电流在四个电阻上产生这么大的电压降,短路元件本身肯定不会有多高的温度)。只有MAX1902微微发热。
   也不去动脑筋了,既然MAX1902微微发热,先怀疑它。直接取掉MAX1902 、及3V5V场管PQ83、 PQ82.

7:再通电,电流3、4A,稳压电源立即跳表。断电一测量,发现PQ5又烧了

   修到了这里,感觉一丝丝凉意,难道出现了传说中的疑难故障---"杯具故障"…………&%

8:怎么会反复烧PQ5呢?PQ5的输出端电阻正常!!!
    直接取掉PQ5,先不安上去。MAX1902 PQ83 PQ82都没有安。在PQ5的输出端(图纸上的P3 测量点)接稳压电源烧。
    电压从0开始升。电流居然比想象中的大。当电压升到2.5V时,电流已经到了3A了!!
    有没有搞错,正常情况下这个点的电压可是18V左右哦!!!
    断电,休息几秒,再接着用2.5V烧
   手摸北桥温度巨烫!注意措辞:是巨烫!

9:好吧!咱又去瞧瞧北桥有怎么滴啦!真不让人省心!
     开始例行公事…………
     先量量北桥背面的电容吧,正常
     再量量北桥伏击的几个大电感吧,也正常
     接下来量北桥的供电管。当查到PQ66时,发现问题了

      PQ66 1、2脚和7脚已然击穿。+B电压直接串到+1.35VSP端,要不是两片PQ5的勇敢牺牲精神,北桥恐怕已挂了两回了!先谢一下PQ5。

10:换掉PQ66,并测量其上下管的G极电阻,均正常。补上取掉的MAX1902、PQ5,PQ82、PQ83。仿佛看到曙光…………

11; 通电,仍然无3+VALWP、 +5VALWP.  我终于理解了什么叫折磨…………

12;检查MAX1902的外围,发现9PIN无2.5VERF输出。于是更换一片全新的MAX1902

13;更换完毕后通电,+3VALWP +5VALWP终于有了。
    按开关,能触发上电了
   于是装CPU,触发。电流上到0.25坚持几秒钟就掉了,并反复自动上电、掉电。
    利用掉电间隙,迅速测量VCORE,发现无VCORE
    是在不想动脑经了,先用用本山大叔都知道的方法:加焊ADP3205…………
    完毕------再通电触发-------有VCORE正常了

14:照理说该结束了吧.序号都写到14了………………
      答案是:没那么容易!!!

15:插上诊断卡,按开关触发。电流卡在0.65A。
      遍查供电,发现+1.35VSP没有出来。正在发愣的一瞬间,电流忽然升到4A多,稳压电源又跳表了。
      看来到了该认真审视自己人品的时候了………………
      断电,再次上电(盛怒之下的危险操作,不提倡!)没有+3VALWP  +5VALWP了。再一检查PQ66。又烧了
      终于理解了什么东西比杯具还厉害---
      就是循环的杯具!

15: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冷静!!!!!!!

16:将PQ66取掉,3v5v都有,也能通电触发了,其他电压该有的也都有。看来PQ66烧的同时其他地方没有烧。同时测量了一下PQ66内部的两个管子的G极 第8脚  第3脚的焊盘,均无电压。

17:从图上来看,PQ66受控于PU16 ISL6225  。 且PU16的另一路输出+1.5VLWP在维修过程中是没有发现问题的,暂时先假设PU16是好的,查查其外围:
     第21PIN EN2电压正常。
     断电,用放大镜观察PU16的外围元件。
     当看到PR220时,发现这个电阻表面有个小小的裂纹,用表笔捅了一下,呵呵,电阻碎了!

     此电阻是从PU16的UGATE2连接到PQ66上管G极的0欧电阻,处于似端非断的状态,怪不得会反复烧PQ66,

更换PR220,补上PQ66。OK!

杯具结束,曙光来临了!

一切还没有结束!!!!

不过杯具结束了,
总结工作还没有结束
呵呵

来分析分析

1:为什么会反复烧PQ66?
     因为PR220的缘故,原因就不消说了吧

2:待机状态下,PU16应该是不会输出+1.35VSP电压的控制信号的(暂且这样认为,没顾得上分析),怎么会在待机时就烧毁PQ66呢?
  因为PR220处于似断非断的状态,当它一断开,PQ66上管G极悬空,就会直接将18V的B+电压引入到北桥,电流会很大,就会烧毁PQ66。

3:为什么有时会烧毁PQ5,有时不会烧呢?
  因为PR220处于似断非断状态,特分两种情况以说明:
  当PR220在通电之前没有断开的情况----通电后VIN通过PR168、PR9、PR11、PR13产生一个小电流的B+,然后通过PU1产生ACON,使PQ9导通,PQ5也随之导通。如果此时忽然PR220断开,将有可能烧毁PQ5,因为短路电流全部、从PQ5经过。
     当PR220在通电之前就已经断开的情况------通电瞬间PQ5尚未导通,VIN先经过PR168、R9P、R11、PR13形成一个B+,但是由于PR220也已断开,PQ66直接将B+引入+1.35VSP,大电流在PR168P等四个电阻上产生很大的压降,B+端只有0.8V的电压。PU1也因5脚低电位而不会发出有效地ACON,PQ5也不会导通,因此此时PQ5不会烧毁。

看来保护隔离管的取值也是有讲究的,盲目选规格大的管子代换上去,是不科学的
本例中,如果不是英勇的PQ5发扬善于牺牲,舍小家为大家的奉献精神。北桥估计都被干掉两回了

维修总结乃一家之言,如有误或不够严谨之处,欢迎指正

网友:
看这维修过程跟看小说一样,没事我也回去再学学作文,把枯燥的维修过程也能写得传神。

网友:
周兄,写得这么详细,生动,,不会是投稿的文章吧

网友:
实在佩服楼主,让我象这样写作文,还不如让我去修机,没半天是写不下来的,小时候为什么不好好读书呢

网友:
谢谢楼主的两个小时了 ,给我们带来了很大的帮助。

网友:
准确的发现问题,结合图纸向前级查找,正确的处理手段,前后的因果分析,百折不挠的精神,还有一点运气成就了一次精典维修案例,不禁要说:搞维修都可以当福尔摩斯了!

网友:
好久没见这么详细的案例了,楼主功底很好,文字表达也是遗流的!

网友:
8:怎么会反复烧PQ5呢?PQ5的输出端电阻正常!!!
直接取掉PQ5,先不安上去。MAX1902 PQ83 PQ82都没有安。在PQ5的输出端(图纸上的P3 测量点)接稳压电源烧。电压从0开始升。电流居然比想象中的大。当电压升到2.5V时,电流已经到了3A了!! 有没有搞错,正常情况下这个点的电压可是18V左右哦!!!断电,休息几秒,再接着用2.5V烧 .  手摸北桥温度巨烫!注意措辞:是巨烫!
孤帆师傅能详细描这一步的述过程吗?

网友:
LZ的帖子说的意思大概是:
取掉PQ5,同时MAX1902 ,PQ83 PQ82是先前就取了的,
然后将稳压电源接到PQ5的输出端,同时稳压电源的输出电压线调到最低,然后逐渐调大
当调到2.5V时候,电流就大到3A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呀,LSD那里不理解呀?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孤帆版主用的是电击啊

网友:
B+在PQ66那转了一个大圈到地,导致大电流,是北桥巨烫的原因。

网友:
p6    什么管子忘记了,,上端G开路,说不定瞬间就有vin的电压全部加上去,还好桥没挂

不要小看那一瞬间,楼主还没有碰上更悲剧的呢。NB   OVER !!呵呵

网友:
恩  楼主真是厉害呀  多发点这样详细的帖子  给我们学习一下呗

网友:
这帖子值得收藏,,,,仁宝的点火电路..罪魁就是那个PR220 ..
前几天也是修一台联想台机...因为电压的待机升到8V..造成南桥.IO挂掉...也是电源待机的光耦反馈回路一个电阻断了造成的.台达电源.用的是帖片.

网友:
超版的技术不用说,文采也一流,更难得的是精神。我建议下次有这么好的案例做个PDF供我们免费下载,也好学习下维修思路。

网友(2010-09-17):
如果PQ5的G极不正常那PQ4为什么会导通呢,楼主解释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