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41 重启不亮!需把bios电池发下电才亮

楼主(2010-05-08):
手头有一t41机器 上午干活太匆忙 没看到是底下灌胶的!让徒弟就加焊了显卡(客户说时亮时不亮,有时候死机,7500显卡 一般就是显卡的问题)可是做完了显卡后我看到。。。。。天呀 那北桥下面全是珠珠了!汗 !!暴汗!!! 放一边了 不修了 手头前天刚收了个t40的主板和这个配置是一样的 还是修修这个板子吧,没想到这个板子毛病跟头疼的 问题如下!!
      第一次开机能点亮 没拆bios电池 短线 插电池,再开机不亮了 用测试卡档 e1 ,在断电开机不加电了!一看没有3v,5v了!这怎么可能啊  怎么这么点背啊!哎还是先测测 3v5v的 工作条件吧  一测 22pin有电压  7 pin   28pin都是没有电压的 看来是 tb没工作了 二话不说测下tb的主供电 57pin 没有主供电 16.5v  这个角的供电是从  vregin16来的 这个电压是  电源接口 经 f5   d10来的! 一测没电呀   看来要不就是 f5断了 要不就是 d10性能完蛋了 ! 测试f5  果然  就是他断了  怎么会烧了呢! 看到板后 主电池接口处有浸液的痕迹 看来就是这个地方的问题了   清理完毕 !加电  呵呵  ibm 出来了!  一看时间报错关机 插上bios电池吧  再开机,汗一个 不亮了  测试卡档 e1  丛查内存 ei  测试 数据线  地址 都正常  2,。5也有了! 怎么会一直跑e1呢 !把bios放下电试试  晕 开机准亮 重启就不行 再放电又好了! 能不能是南桥不好~~~???不想盲目搞南桥 还是希望 论坛里的高手给个建议!  真没有头绪了!
     谢谢指点!~~

网友:
有可能是IO有问题,以前遇过R51有这样的问题,就是IO引起的

网友:
楼上的  你所说的  io  型号能告诉一下吗?谢啦!!

网友:
南桥和CMOS电路吧

网友:
换IO吧 T40和T41主板更换后会有小问题的 最好把BIOS IO H8 和密码芯片一起对换

网友:
为什么要全部换掉呢? 请教楼上的能解答一下

网友:
南桥的可能性要大些,也可先换芯片试试

网友:
顶起来  望高手指点

网友:
电池电路和南桥查一下吧

网友:
你看看CMOS那里的电容有没有性能不良的,我遇上过一个换 了南桥还是那样后来我看到CMOS电池哪里有几个电容我拿块主板对比了一下那里阻止有点低,我就试着换换试试看,一换还真好了

网友:
有些机器就是这样的,开机正常,有点小问题的话,在关机的时候也一同保护了。

有关的原件,比较一下自己觉得那个出问题了可以是试试么,机器别人也美见到有些说的也不一样啊

网友:
谢谢楼上的 决定从小问题一点一点的查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