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945pl-m2故障

楼主(2010-05-08):
精英代工板,无集成显卡,插PCI-E显卡,诊断卡98闪烁3下,到D1后自动断电,过2秒自动启动,再98闪3下,到D1断电
拔掉内存,98闪三下到D1再到E0不会自动断电!
不插显卡,跑数正常,到00,键盘灯可以亮!显卡在其它板上可以显示,
用打阻值卡测过PCI-E的数据对地值365左右!请教下维修思路!

网友:
只要插上显卡就断电?
先查NB到PCI-E间的总线

网友:
VREF,VTT,内存供电管,LM324,VDDQ都在检查范围内。

网友:
VREF 0.91V  VTT-DDR 0.91V  VCC-DDR  1.8V
LM324没有,只找到个LM393!
不插显卡时可以正常开机,键盘灯都有反应的哦!按理说是显卡部分问题,但是插显卡不插内存也不会自动重启!

网友:
内存不良,没检测到内存。

网友:
后来换了块显卡正常,是显卡问题!挑板,七彩虹256M的,在有的板上试正常,大部分板都无法显示!多谢各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