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尔GX620不进系统,求救

楼主(2010-05-08):
戴尔GX620(945芯片组GB南桥)能认到硬盘但是不进系统,安全模式也进不去。
南桥换了,内存换了,硬盘换了4块,时钟芯片换了,BIOS换了,CPU换了都不行。
不知道怎么搞了,请大家帮下忙,再查那里啊?
机器已经解决了,我又把自己用的GX620拆了把CPU换了就好了,可能我的测试用的CPU有问题(忘了把这个CPU放到我的好板子上试了),明天有空试一下!

网友:
电源换一个看看

网友:
不进系统 报错什么 显示什么 【数据线】

网友:
显卡。声卡。网卡。拆了在试

网友:
不进系统就没有什么提示么?

网友:
不进系统没有任何提示,就是高要到XP界面时屏幕左上角有一道白杠一直闪,死机了按什么键都不起作用。
换CPU 就好了!

网友:
你把原来的cpu放上去说不定也好了!电脑真是个怪东西

网友:
不是怪肯定是出问题,CPU座估计接触不良  或者存在虚焊

网友:
已经试过好几次了确定CPU坏,这个机器还有CPU坏了不跑马的 7# 许冠杰

网友:
原来的机器里有还原精灵吧?按home键先删除还原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