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B_M是给谁供电的?什么含义

楼主(2010-05-08):
SB_M是给谁供电的?什么含义

网友:
你这个VCC-DIMM和这个VDIMM是否是一个东西呢?

什么主板的图纸?

网友:
从字面来理解,应该是南桥的待机电压
从图纸上来看,应该是3.3或者5V的待机电压

网友:
电压到北桥的! 3# 逸风

网友:
多谢2#的图纸,以前修板子的时候经常看见这个八角芯片用示波器量一面四个脚电压都是3V多一点,另外一个是不同电压有接地几个不同的电压值一直不知道什么用,现在看了明白了大概,是通给内存和桥供电有关的不

网友:
是的
弄错了
原来VCC_DIMM是输入
SB_M VCC_m 是输出
LZ结合整板图纸及好找到是通往哪儿去的呀

网友:
我说过是进入MCH的,但我想知道SB_M是什么含义? 6# 逸风

网友:
照字面上理解,可以理解是到SB的,但是它偏偏又是到北桥的

每个板子上的信号标注不一样的
研究这个意义不大

网友:
字面理解应该是southbridge main 即为Vcc 3.3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