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修复)七彩虹天行6600GT cH版 128M DDR3花屏,请各位指点下

楼主(2010-05-08):
更新修复结果:加焊更花,拆下芯片后重新植珠,上bga,用mats6测试,一个错误没有,此卡修复,谢谢各位。后楼附图

1、进桌面驱动显卡时出现out of range
H:27.9k   V:62.1

2、mast6测试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8468608
FBA[63:32]               0
FBC[31: 0]               0
FBC[63:32]               1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28 C33 C35 C37 C39 C41 C43 C45 C47 C49 C51 C53 C55 C57 C59 C61
   C63
Read    Error Count: 1
Write   Error Count: 8468608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2c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3
076af328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2
076af324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1
076af320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0
076af30c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3
076af308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2
076af304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8 1

网友:
现在把四个显存和GPU都重植,还是这样

网友:
量一下电压是否正确

网友:
对不起啊,刚才说的不对,我把四个显存都重植了,现在比原来检测有了一些区别
这是原来的检测结果。

Tested from 0 MB to 128 MB.
    LANE     E_BANK0 ERRORS
------------ ----------------
FBA[31: 0]         8481980
FBA[63:32]           17672
FBC[31: 0]           19600
FBC[63:32]           17604

External Bank 0 Failing bits:
   A00 A01 A02 A03 A04 A05 A06 A07 A08 A0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A19 A20 A21 A22 A23 A24 A25 A26 A27 A28 A29 A30 A31
   A32 A33 A34 A35 A36 A37 A38 A39 A40 A41 A42 A43 A44 A45 A46 A47
   A48 A49 A50 A51 A52 A53 A54 A55 A56 A57 A58 A59 A60 A61 A62 A63
   C00 C01 C02 C03 C04 C05 C06 C07 C08 C09 C10 C11 C12 C13 C14 C15
   C16 C17 C18 C19 C20 C21 C22 C23 C24 C25 C26 C27 C28 C29 C30 C31
   C32 C33 C34 C35 C36 C37 C38 C39 C40 C41 C42 C43 C44 C45 C46 C47
   C48 C49 C50 C51 C52 C53 C54 C55 C56 C57 C58 C59 C60 C61 C62 C63

Read    Error Count: 0
Write   Error Count: 8536856
Unknown Error Count: 0
ADDRESS  EXPECTED  ACTUAL  REREAD1  REREAD2  REREAD3  TYPE  P L E I ROW  COL BO
-------- -------- -------- -------- -------- -------- ----- - - - - ---- --- --
076af32c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3
076af328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2
076af324 0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10000000 WRITE A 0 0 3 0ed5 049 1

网友:
GPU有没有重做?
现在这种现像花屏,应该是GPU有问题

网友:
你重新做过后,故障变大了,,,

网友:
原来是右边最下边的显存和GPU通信有问题,现在,问题扩大了

网友:
楼上几位哥们能否详细明示,刚开始修的,不太明白,修好的几个多是重做gpu的,这个感觉不会修了

网友:
请上修复报告,
故障点:分析原因
解决:故障点修复

网友:
同意楼上的   为什么好多人 都求助 修复好了 不分享哈经验捏

网友:
回复 网友A:

呵呵,其实已经说明了,可能不够详细,现在详细说一下,此卡故障为花屏,小花,只是几条竖线,用mats测试结果在上面,判断为gpu空焊,正好没事,重植了一下,故障还是这样,没办法,重植了四个显存,这个不是很难,很快植完,还是不行。
结合楼上几位的意见,还是判断gpu没有做好,这个细心做了一下,焊盘拖的很平,用的是0.6的珠,植珠一次性成功,放在在基地发的bga上,还特意用照明灯看了下对位,跑了一遍有铅的曲线,做完就感觉挺好,上机器已经不花,驱动也没有出错,用mats6测试一点问题也没有,此卡修复

网友:
我也有一块和你一样,测试结果A C都出错,但是不花屏,是不是GPU没虚焊,只是内存有问题? 三星的颗粒。

网友:
希望新手朋友再接再厉

网友:
回复 网友B:
测试环境或软件不匹配也会出现这种情况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