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BM r50e不充电

楼主(2010-05-08):
修了两天了,大哥们,看谁能帮帮我,开机显示充电充了两天还是38%可以放电,D9两头的电压3。3和16,EXTPWR为底电平。送到了62501的第二脚了。电流0。3插电池0。4A我把基地的贴子看完了,3806也换过。

网友:
换南桥试试

偶遇 -2 误导!

网友:
呵呵.基地关于IBM的充电维修帖很多.建议LZ多看看..

还有求助最好把你测试的数据帖出来.你看到的现象写出来.越具体越好..

网友:
我的R5OE不能下载解压缩,做了四次系统,都是解压缩,错误,重做的系统不重启可以,一重启就不行了,郁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