凄惨红8500GT显卡静电击穿GPU

楼主(2010-05-08):
主板有静电,由于疏忽没有拔掉电源线直接接触显卡,导致静电击穿GPU(确定)
拿到一个高手那维修。发现他用风枪猛吹。大惊。
现在周围无有此技术人员能解决这个问题。
GPU击穿是否能维修。如何维修。
显卡
掉电

网友A:
很纠结...
有人能帮下忙吗

网友A:
广德星
怎么发我刚刚注册 不能说话....
GPU焊接板子上面焊点(锡点) 这个击穿 我只知道可以修 但不懂怎么修

网友B:
GPU穿了 我认为是修不了的 就好像你的CPU坏了 你能修吗 答案肯定是修不了的
想修就只能换GPU了 不过我认为这个就不值得了你自己考虑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