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sus a8s 黑屏

楼主(2010-05-08):
ASUS A8S有显卡板 965芯片组 能听到asus开机的声音 按大小写灯会有反映 黑屏 显卡加焊没用 电压电流基本正常的 看到有的帖子 说是北桥问题 不过说的好像不是Intel芯片组 请高手指点
芯片
显卡
黑屏

网友:
没有外接显示器试试

网友:
试过了外接也不显示

网友:
就是北桥 我修过 不过你要是摘下来 会没有磨具的 我修的那个秀好了

网友:
这机器北桥坏得多

网友:
这样的应该是显卡槽出问题了,加焊就行,不过有难度呀!

网友:
这类机毛病真不少,慢慢修吧

网友:
正因为不是INTEL芯片组所以北桥才爱坏

网友:
谢谢 楼上各位显卡插槽加焊过了 这个就是intel的芯片组的 再焊一下显卡插槽看看 不行就要搞北桥了

网友:
谢谢楼上各位 显卡插槽已经焊过了 这个板子就是intel芯片组的 再焊一下显卡插槽 想了想还是先找个显卡看看 不行就搞北桥了

网友:
北桥的问题啊,,重做一下,不行换一个。。

网友:
先看看 显卡板的槽子是不是有问题 确定后再做北桥

网友:
之前我搞过也一个东芝的 也是带显卡槽的 显卡焊了 重新织了 也没用 显卡槽也焊了几遍 没用 的lntel 的芯片组 最后 我把北桥 一焊 好了!~~~~

网友:
北桥重做 不行就换桥

网友:
相类似的问题,不是显卡就是北桥了。

网友:
我认为是主板上的那个显卡槽有问题,不是虚汗的问题,是内槽脏了,用小刀轻轻的刮下槽内的金手指,然后把显卡插进去,应该好。我做过的

网友(2010-06-11):
。ATI的显卡。非因特尔的芯片。北桥故障多一点

网友:
显卡板可能性很大

网友:
我也有一块这样的主板 问题不一样 大概估计也是显卡

网友:
显卡和北桥不知道哪个高手能很肯定的在机器维修好之前诊断出结果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