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方正R650

楼主(2010-05-08):
现手上有一台方正R650的笔记本。本来是插上电源不加点。后来查出是开关板跟主板之间的排线不行了。后来飞一根线。接屏。可以点亮。后来就随手一丢。丢到放机器的盒子里。跟客户谈过价钱后。想装起来试一下的。。结果插上电源开机。发现机器不停的在不开机状态重启。
从0.01-0.60之间有跳变,然后重启。就这样一直重复。。我怕是丢到盒子里的时候把什么芯片丢虚掉了。。不应该啊。求大侠帮忙!

网友:
呵呵,乐极生悲,想坏了心思得坏了病。丢的时候可能把某个材料之间短路了,重点看看开机电路跑跑线。

网友:
吧开关板和 主板之间的排线换个试试 把接口拖焊下

网友:
是不是开机点跟地短路了

网友:
现在是光板子点不重启。外接显示器的话可以点亮。一插屏线就重启。重启过程中拔掉屏线。又正常了。是不是主板屏线接口附近有什么问题?在线等。求助!

网友:
既然是不插屏线  正常  插上屏线 出问题    那你先拆开屏  查查屏的电路啊

网友:
应该是屏电路有短路的地方

网友:
我试过的。先拔得高压,现象一样。再拔屏,现象一样。光差屏线也是这样。但屏线应该是好的。因为第一次试机的时候是可以正常显示的。丢了板子后出现这样的现象的!!!我也量了一通。。量不出短路的地方。光板子是可以亮的(外接)。真的很无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