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P4M800PRO-M CPU无供电电压

楼主(2010-05-08):
自用的精英P4M800PRO-M  CPU无供电电压,主板采用RT9245A+2片 RT9602的四相供电,经查四相供电管MOS无击穿,上管VCC 的D极12V,其他脚无电压,下管各脚无电压,打VCORE阻值5欧,RT9245A无论有无上U,各脚电压无变化,二片RT9602电压正常。怀疑为RT9245A坏,希大侠给个检修思路,或帮确定下是否IC损坏,不胜感激!

网友:
查12脚 有无电压  追12脚线路

网友:
查12脚 有无电压  追12脚线路
引用 网友A:

不对啊,12脚没有延伸

网友:
我记得主板维修里有替换法一说哦,你可以直接换啊,不行再查外围电路

网友:
12脚是SS端,此脚如果被拉低到地,将关闭9245的输出
不过你的VID信号全不正常
建议先查VID

查看U座是否接触良好

网友:
经查,CPU座的VID0--VID5与RT9245的VID0--VID5直接相通,不知是否正常,VID0--VID5在主板上有无识别转换电路?

网友:
CPU无核心供电,先查内存、显卡供电是否正常。这些电压不正常的话,肯定会引起CPU无核心

网友:
U座的VID和RT9245相通,证明U座没有空焊

现在VID信号全高,不正常
查查FSB_VTT  正常否
一般在U座子。北桥附近

建议先把整板其他供电全检查一下

网友:
内存、显卡、南桥供电正常,应该是RT9245坏,

网友:
RT系列SS为EN信号。VID全部为高电平不会有输出,至少有一个是低电平才正常,具体还要看VID供电的版本

网友:
SS=soft start 在RT92XX中做为EN信号,根据你给出的脚位电压值,EN为低电平,PWM芯片没有正常工作,查这个脚的线路

网友:
个人认为:你可以先找10脚的,PGOOD ,电源IC在有VCC5V,VID电压后,PGOOD触发电源IC工作,发出PWM脉冲,这样上管G极就有了电压。因为你这样的情况PWM脚应该是没 有电压的!

网友:
学习了,我也有块这样的板,看来我的思路不对,得重新去测下。书上不是说有VCC,VID,PGOOD后还没CPU供电就是电源IC坏吗?

网友:
我通常都是用视波器看管的G极有无波形。

网友:
今天抽点时间,把RT9245A吹下再测焊盘,结果如下,初步断定IC坏,待我邮购芯片,以后有结果我会告诉大家,谢谢了。论坛氛围很好。(已吹下IC,上U测的)
脚    1         2         3        4         5        6       7        8       9        10       11       12      13       14
电压 1.3      0          0       1.3      1.3      0        0       0       0         4.8     1.4        0       0         5.2

脚    15      16       17       18       19      20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电压   0       0         0         0         0        0        0        0       0        2.1       2.1      2.1    21       5

网友:
个人认为:你可以先找10脚的,PGOOD ,电源IC在有VCC5V,VID电压后,PGOOD触发电源IC工作,发出PWM脉冲,这样上管G极就有了电压。因为你这样的情况PWM脚应该是没 有电压的!
引用 网友B:

PGOOD作用不是触发电源IC工作,而是在电源IC工作正常后,发出VRMPG给南桥的……

网友:
各位,还得大家帮忙,好不容易邮购RT9245A,到手的却是RT9245,先代上,发觉CPU还是无电压,奇怪,在查内存VDIMM电压时,不小心使RT9218二个脚碰了,内存无电压影响VTT无电压,郁闷。请教下,一是RT9245和RT9245A可以通用吗?二是焊上RT9245后,空焊盘测正常的VID4-VID0全变高,10脚PGOOD由5V变0。5V了,11脚DVD由1。4V变为0。2V,现在内存电源IC  RT9218烧了,又没得查了。别见笑,本人纯粹是业余爱好,没有开店没有配件备,又要邮购了。

网友:
12脚------12脚-------12脚    只有把它高电平修出来才成

网友:
查一下EN脚,看有没有输出,如果没有,就是RT9245不好~如果有输出,那么要查一下外围电路 ,可能那个电阻不好所造成12V的电压不过,没有VID信号!查一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