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G T17PC-3显示器点不亮

楼主(2010-05-08):
刚接手一台网吧的显示器,LG T17PC-3,绿灯能亮,但是闪烁。拆开一看一次电源输出很低,断开行电路,打电压都很正常,然后查到行管已击穿。行管型号是KOR 2310FX,换上C5411后,高压包打火。请问是否是高压包坏了呢??

网友:
高压包打火分内外两种,高压帽附近打火,是高压帽氧化或周围灰尘多,高压包本身打火可以除尘再试,内部打火就麻烦了,只有换新的。

网友:
啊,我这个CRT,灰尘太多,我先除尘试一下,谢谢啊

网友:
现在不打火了,但是一次电源输出不正常,后级短路。变压器发出很小的“嗒嗒”的声音,我断开高压包,输出电压很正常了。。这样可以说明高压包里面有短路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