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P 3015 电源模块STR-Z2062旁边的几个小电解都是多少

楼主(2010-05-08):
STR-Z2062炸了,周边都炸黑了,买了个新的换上。还是不行,旁边还有3个小电解 C526,C503,C506分别是多大的容量?手头有这个板子的帮忙看看,发个图片上来呀

网友:
支持维修,杜绝直接换板!

网友:
526是1违法50v  503是47违法35v   506是0.47违法50v的

网友:
可能跟那几个电容关系不大,你查一下外围的电路,应该有管子烧坏,

网友:
谢谢3楼得回答,就是这几个容量的,只是拆得时候没有注意他们得顺序,多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