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PU座虚焊怎么弄比较好

楼主(2010-05-08):
CPU座怎么样加焊才算比较好。各位是否有好的方法。谢谢。

网友:
用基地的  BGA啊

网友:
没有更好的方法能解决此故障,只能用BGA加焊......

网友:
用BGA 温度控制的好 。。 用风枪怕控制不好温度

网友:
有条件的话上BGA  加焊下

网友:
DIY能力好的话,也可以自已造土炮啊,只要温度控制的好,还是一样好用的

网友:
478的风枪好解决,775的风枪是没办法了

网友:
风枪我是焊不好哦

网友:
最好是用工厂的BGA设备

网友:
用BGA返修台补吹加焊,如无BGA返修台,用小型手工浸锡炉加焊,锡炉熔炉口尺寸约为10cm*20cm或圆形直径为15cm较方便操作,方法:将锡炉放至水平,将锡加至最满,温度调在220-240度(有铅工艺的主板),或者240-245度(无铅工艺的主板),将一张A4纸中间剪个方形孔,孔比CPU座稍大,将纸铺在熔锡面上,将主板上的CPU座下部对齐纸的方孔接触熔锡面让主板受热至CPU座旁的DIP元件焊点熔化,再稍等大约30秒,待CPU座下部的锡熔融达到补焊目的。注意控制好温度不可太高和受热时间太长,否则会引至PCB起泡报废。同时要注意安全,小心锡液流出伤人。

网友:
用风枪加焊U座,一般温度设多少

网友:
看来小小的问题,都要花费不少的工夫,不知收费如何?

网友:
加注焊剂 bga加焊

网友:
用电炉子烤呀,我搞好几个了

网友:
要专业的BGA机比较合适,要不然多多失败.

网友:
先清洗cpu座里的灰尘。然后加助焊剂。上bga就行了

网友:
478 的接口可以用上下加热的方法加热  看到座里面的电容用镊子一拿动了就OK 了

网友:
并不好加焊,象做个BGA啦

网友:
问题是,主板已经老货有些变型!

网友:
O(∩_∩)O谢谢10楼,回头我也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