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20II求助

楼主(2010-05-08):
现手上有几片S20II的板没有修复,求帮助。
  原因:开机无电源

     3V  5V正常,EC IT8512E没有PWRBTN#信号发出。BIOS工作正常,并也更换过。
     RSMRST#正常。32.768khz也OK。请问各位高手,EC还需要什么信号才会有PWRBTN#输出。。
   谢谢各位!

网友:
EC发出了信号,南桥也要反应啊,查南桥发出的那两路信号

网友:
好象还有VCCRTC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满足吗

网友:
南桥工作条件都没有发现问题,VCCRTC正常。

网友:
ce工作还需要PG信号啊
你量一下是不是短线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IT8512E的PG是那个脚啊!谢谢!

网友:
CMOS条件正常不,就是VCCRTC。南桥是好的吗,还有那就是MAX1632是好的吗

网友:
南桥是好的,CMOS也正常。南桥也换了,这个板没有MAX1632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