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板&显卡]
ms-7260 不上电维修,V星上电时序...

楼主(2010-05-08):
今天修到一块V星的主板,MS-7260   AMDAM2+83627EHG+MS-6+nv的独桥。

故障现象是不上电。接到主板。首先目测,发现有修动过的痕迹,IO被动过,SB3.3v的mos管子也动过,,还有ms-6也被动过。还好桥

没有加焊过,,不然就没法修了,,此板是无铅的。。贼难焊,,上家的焊接水平不是一般的烂,,ms歪了连锡,更惨的是。。io居然上下都

焊反了,,我XXX,,,好了,经过一系列艰苦的更换,清理,,*脏话*,(无铅的....)

好了,开始维修,V星的板子不好修。。上电时序混乱。不是一般的杂牌板子能比的。首先,插上ATX  还好,sb3.3V有,接下来就测量

coms跳线2.7V正常,,32.768晶振两端有压差,不要忽略了25M的晶振,NV的板子不起震也不会上电。正常,

先测量ms-6的42脚的RSMRST#电压为高电平,待机基本正常,

然后再测量开机排阵上面一端有3。3v的电压,短接有跳变,

IO的68脚为pson也有跳变,相对的67脚PWRBTN#也有跳变,此信号进南桥,南桥接受到信号。正常的话会发出SLP-S3#信号给IO

根据图纸,此信信号同时也发给ms-6

实测ms-6的slp-S3#信号为持续高电平,先不理它,同时io的73脚也有了持续的高电平,说明了IO南桥开机都是正常了。不用怀疑桥了哈哈
参照上图

io的72脚也持续输出了低电平,,在这里。我想。应该是ATX绿线到IO的72脚断路了,造成开机无效hoho

注意。。V星的设计的诡异就在于此,,其他的主板绿线都是直接连IO的72脚,此机器不一样,看图

你能理解上面的13脚和14脚的两个信号是什么意思吗。我也是第一次修V星的主板不开机的问题,困扰我好久

最后弄明白了。io的72脚拉低ms-6的13脚psin#,然后14脚的psout#在拉低电源的绿线,,

OK了终于搞清楚了,实测13脚为低电平,14也是低电平。判断绿线到MS-6断线,遂飞线一根。。哈哈跑马亮机~~

呵呵。V星的板子修的少,理解不对 请拍砖  附图,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一起研究研究

会员138182 该用户已被删除

网友:
牛人开机电路理得这么清晰。我现在陷入深深地沉思中....................

网友:
对于我来说,类似于这种有专用复位开机芯片的板子,很多时候都是和替换法去维修,因为对于它们的上电时序不了解,这样的贴子真的不错。图纸下载了,留下研究一下。
14#接绿线5V,当13#收到低电平信号时,14#应该把这个绿5V拉低,以达到让电源工作目的。
提一个问题,电源输出各电压后,主板各模块电压产生正常后,电源的PG信号给MS6 39#,再由MS6 5#输出VRMPG........这个过程不经过IO,这样理解对不?

网友:
一些板子设计是由【南桥 IO】控制绿线14脚 此脚接一三极管 用来开机拉低14脚电压的 有的是用门电路来控制14脚电压的 V星设计还真独特 我得好好研究研究V星的板了 还得问高手个问题V星板好坏ms-6吗

网友:
楼主分析的条理真是清晰呀,我现在修一个V星MS-6566的板子,845的,用的专门芯片是MS-5,请问哪个有MS-5 的图纸呀,现在不知道怎么测量MS-5是不是坏了

网友:
有图就是不一般啊
昨天的6580没有3.3待机
用的是V星MS-5 3876bcr
5V待机进去就没动静了,怀疑是他坏了
但是没芯片换的试
不知道有没有高手修过给指条路

网友:
呵呵。回楼上的技术小组的,MSI的设计确实是变态了点。

时序不是好理解。不过还是理解成功了。   VRM的EN信号确实是此芯片发出来的。

不关IO的事情,反正此芯片坏的比较多,,,就是包裹在各个插槽中 不好下烙铁,又是无铅的。所有不好换

网友:
回楼上那个“切西瓜”的朋友  没有SB3.3其实比较好修,首先确定MS有5VSB的供电

然后再确定9VSB是否正常产生,实物参照芯片的PDF 论坛有下载

最后看SB3.3drv是否有输出,排查3.3的mos管,  建议有供电直接干芯片

网友:
千年不遇滴断线,也给你遇上了,理论真强啊,

网友:
小丹兄分析和维修思路准确到位,看这样的贴收获最大,

网友:
基本上 MSI  的板   带专用芯片和带开机功能的IO  都是这样设计的!
ATXPWROK 发给  IO 和专用IC之后  就没IO什么事了!

网友:
一半的开机触发电路  开关南桥IO 三样   不过V星的有专用芯片
总的了解一下MS-X的专用芯片工作原理就可以了

网友(2010-07-23):
回复 网友A:

网友(2011-12-25):
楼主是从绿线直接飞到 MS 6的 14脚么?